芯片封装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03-14):
芯片封装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封装(Package):将芯片厂生产的晶片、塑胶、陶瓷、金属外壳包装起来,以保护芯片在工作时不受外界的水气、灰尘、静电等影响,封装的材质必须考量成本与散热的效果。➤测试(Test):将制好的芯片进行点收测试,检验芯片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以确定每片芯片的可靠度与良率,通常封装前要先测试,将不良芯片去除,只封装好的芯片,封装后还要再测试,以确定封装过程是否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