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封装的时候,都有两种尺寸,应该按哪个尺寸画?

楼主(2022-03-14):
画封装的时候,都有两种尺寸,应该按哪个尺寸画?

网友:
    应该是最大和最小,我一般按最大来,有时候最大还要再加一些

网友:
    按最大再补偿0.15mm或者取中间值再补偿0.15mm,不同焊盘不一样

网友:
    最大最小,都不用。一般是用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