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出DXF文件问题

楼主(2022-03-14):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没有,allegro输出DXF输出文件出现下边问题,可是指定安装目录下一个文件就可以了输出了,重新装了软件还不可以,每次输出都要指定一遍,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没有,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DXF输出文档路径放在了中文命名的文件夹下,更改输出路径为全英文及解决

网友:
    把这个文件移动到和brd同目录试试。也可以放到env目录下试试。

楼主(2022-04-21):
    我把ENV文件重新替换了一下就可以输出DXF文件了,遇到相同的问题大家可以这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