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sign outline画外形边框总缺一块怎么办???

楼主(2022-03-14):
最近把cadence16.6升级了17.4,画一个带凹槽的圆形板,发现右上角总是缺一块,这是啥问题啊,各位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不是用SHEAP 或"DXF 有沒有做線的封閉".

就這樣.....代表你的框非一體成型.

design outline是shape啊,我把这个shape decompose成line,然后再重新compose成封闭shape,还是不行。z-copy生成的route keepin也是缺一块的 T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可能是你畫的尖端太細無法成型(成品也無法型成尖端). 使得軟體自己截掉其中一尖角改L型.

万分感谢,是尖端无法成型的问题,改倒角后便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圓外形,最好是R角, 45度倒角還是會有小R撈邊和現實成形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