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检测方法

楼主(2022-03-15):
    三端稳压器能够采用用万用表测量脚位间的阻值和精确测量稳压管值来分辨其优劣。
    ①精确测量脚位间的阻值
    把指南针数字万用表放到“R×1k”档,将黑直流电流表收到稳压电源的地端,红直流电流表先后触碰此外2个脚位,精确测量脚位间的正方向电阻器,随后将红直流电流表接地装置端,黑直流电流表先后触碰此外2个脚位,精确测量脚位间的反方向电阻器。
假如测到脚位间的正方向阻值为一数值,而反方向阻值为无穷,则三端稳压器一切正常。假如测出某两脚中间的正、反方向阻值均不大或贴近0,则可分辨该三端稳压器內部损坏;假如测出某两脚中间的正、反方向阻值均为无穷,则表明该集成化稳压电源已引路毁坏;假如测出的阻值不稳定,随溫度的转变 而更改,则表明该集成化稳压电源的耐热性能不太好。
    ②精确测量輸出端稳压管值
    依据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尺寸,把数字万用表放到交流电压适合的档位,如“10V”或“50V”挡。随后在被测稳压电源的键入端1与接地装置端2中间再加上一个交流电压,随后精确测量该稳压电源的3端输出电压值。依据輸出的工作电压值就可分辨该稳压电源是不是一切正常。此方法针对自动测量也是可用的,并且更非常容易观查稳压管实际效果。检测时加至键入端工作电压应该比允差输出电压高3V,但不可以超出其要求的较大键入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尝试

网友:
    测量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
由于集成稳压器的品牌及型号众多,其电参数具有一定的离散性。通过测量集成稳压器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也只能估测出集成稳压器是否损坏。若测得某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接近0Ω则可判断该集成稳压器内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鞭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已开路损坏。若测得集成稳压器的阻值不稳定,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的热稳定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