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激励] 激励员工之前,我们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22-03-15):
激励员工之前,我们要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
只要有奖励 ,任何不公的待遇都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情绪,影响激励效果。取得同等成绩的员工,一定要获得同等层次的奖励 。员工则更渴望荣誉、地位、受人尊敬。

网友:
首先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同时也应该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注意效果,还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激励员工的方式,说一些加油打气的话,同时也应该给予一些实质性的奖励,这样的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1.要考虑沟通的方法,2.沟通的途径,
3.奖励的方式,
4.奖励的成本

网友:
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