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RFID读写器?

楼主(2022-03-15):
    如何选择RFID读写器?

网友:
    可以根据使用场景和工作频率进行选择

网友:
    工作频率,存储容量,性能都是选择读写器的重要考量因素

网友:
    选择时,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结合使用场景
    2、工作频率
3、标签存储容量
    4、RFID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