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9.5中做一个原理图元件一定要事先有PCB封装吗?

楼主(2022-03-15):
请问pads 9.5中做一个原理图元件一定要事先有PCB封装吗?  比如8*8点阵就没有封装,那是不是就不能直接做原理图元件了?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不用的,可以直接画原理图元件的。只是在保存的时候会报警告提醒,不用管它就好。画出来的元件还是可以正常做原理图的。

网友:
是的,要有配套的PCB库才可以的!

网友:
不用啊,先画好原理图的再画封装也可以啊

网友:
原理图元件可以先做,形状什么的都可以自定义,pcb封装可以后面再制作,制作后之后将原理图元件封装(part type)和PCB decal 关联即可!

网友:
你可以先随便添加一个原有的封装啊

网友:
    原理图设计时元件封装可以不指定PCB封装,但是不能画PCB啊,后续还是要关联PCB封装的,因此做原理图时指定好是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