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中的AR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15):
计算机中的ARM是什么意思

网友:
ARM
是一种32位的单片机

网友:
ARM是嵌入式中的一种架构,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既可认为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可认为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统称(也就是架构)。
ARM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技术具有性能高、成本低和能耗省的特点。适用于多种领域,比如嵌入控制、消费/教育类多媒体、DSP和移动式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