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套管针?射频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3-15):
什么是射频套管针?射频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频率为3 kHz至300 GHz的无线电波可以通过天线辐射,传播到远距离,射频一般为了载波发射信号,发射出去的波通过接收器解调转换成信息

网友:
    北琪射频套管针(射频穿刺针)与北琪射频热凝电极完美结合,实现温度的准确控制,锋利的针尖带给患者极小的穿刺痛感,射频套管针,射频穿刺针的配套使用可与北琪射频控温热凝器配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