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FPC易折断这一问题有哪些好的建议?

楼主(2022-03-15):
针对FPC易折断这一问题有哪些好的建议?

网友:
在断裂处缠绕胶带捆绑于FPC,增加其与FPC的紧密性。

网友:
将屏蔽层铜面改为网格,降低硬度。

网友:
对于FPC摇摆区的屏蔽层使用印刷或涂布导体的制作方法,或者贴合专用于FPC电磁屏蔽的导电布,将完全避免出现屏蔽断裂的问题,并且成本上也不会增加.

网友:
FPC可以设计一条防撕裂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