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钻孔不显示,中间也没报错

楼主(2022-03-15):
我用CAM350导入GBR文件时候,钻孔问件按照比例调好了之后怎么导入后什么都没有,请大神告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教大神

网友:
钻孔层单独导入,格式不对,要按英制前导零、3:4格式试试。

网友:
按道理这个格式350是可以读进去的。如果你确定资料是正确的话。你试试用genesis读。多用几个软件读,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可能你出GERBER时候设置的问题,钻带文件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