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22-03-15):
ARM可以用来干什么!它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

网友:
ARM开发板一般用于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开发,与早期的8051单片机开发板类似,只是单片机的功能更强大

网友:
ARM是一颗微处理器,简单可以理解为档次高于单片机,低于电脑的CPU。它应该的领域很广,工业控制、无线及网络通讯、消费产品、影像、安全等方面。这些你在网上找一下可以找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