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用GUI中UItable如何删除指定行呀?

楼主(2022-03-15):
我在做matlab GUI时,想在uitable中实现以下功能:
 选中某行数据时,点击删除,将改行的数据删除。我的想法是当鼠标选中该行时,在uitable的CellSelectionCallback函数中利用
row = eventdata.Indices(1)获得选中的数据所在的行,然后将表中该行数据删除,最后利用
set(handles.uitable1,'Data',newdata)更新表中的数据显示。
在实际操作中,当我删除了选中行以后,该行的数据的确被删除了,同时matlab也抛出了一个错误:
 索引超出数组元素的数目(0)。

请问如何处理呀?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的,你在uitable 的数据里面加一列为  logic  数据,全部为0
然后在控件中设置该列为可操作,  然后显示的时候就可以显示为可勾选的列

点击相关行的这一列  选择需要删除的行, 然后弄个删除按钮,   在按钮回调函数里面  获取 uitable 的data数据,对logic 列进行判断  为1 的进行删除  然后将处理好的数据重新指向  uitable 控件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每次删除一样没有删除多行的需求,  可以在 select  回调函数里面这样做就行了  个人建议别这样,容易误动    而且我觉得直接在回调里面删除一行有可能产生逻辑性错误,  因为 数据变更后  row = eventdata.Indices(1)  这部分会出现冲突,你的报错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产生的,我还是建议上面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