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怎么设置布线无法超出板框和设置与板框的安全距离,我的布线会超出板框,外面有个默认的布线边界也不知道怎么把它设置为和板框重合

楼主(2022-03-15):
请问大佬怎么设置布线无法超出板框和设置与板框的安全距离,我的布线会超出板框,外面有个默认的布线边界也不知道怎么把它设置为和板框重合

楼主:
还有怎么设置铺铜和板框的间距

网友A:
复制一个板框,然后切换成route border

网友B:
router board 不用删除,新建一个router board 会自动替换原有的。
铺铜和板框的距离也是router board定义的,当然你可以再定义一些plane obstruct 区禁止铺铜。

新手建议上bilibili上 看一下mentor相关的视频,一整套,适合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r board 不用删除,新建一个router board 会自动替换原有的。
铺铜和板框的距离也是router board定义的,当然你可以再定义一些plane obstruct 区禁止铺铜。

新手建议上bilibili上 看一下mentor相关的视频,一整套,适合入手

谢谢大佬,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一个板框,然后切换成route border

谢谢大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