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编程与C语言的编程区别和方法

楼主(2022-03-15):
ARM编程与C语言的编程区别和方法
主要想了解ARM

网友:
    arm是一个处理器,而不是一种编程语言。。对于arm的编程可以使用c语言或者汇编。arm和c没有要比的吧

网友:
    ARM公司卖的arm cpu内核给许多公司,那些公司生产出众多的ARM处理器。ARM编程实际上指的是应用ARM公司自己出产的IDE(集成开发环境)所开发进行的编程,比如现在业界常用的ADS1.2,MDK3.5等等IDE。主要进行ARM汇编和与c混合编程。 ARM公司自己规定了一套ARM指令集,也规定了一套汇编指令集。当然,我们觉得汇编编程生产效率低下,不易编写大规模程序,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高级语言,比如c语言,面向对象的语言在操作系统上运行。

网友:
    汇编主要是要了解CPU指令及用法,常说的是PC机的x86汇编,指令是x86的复杂指令集。
arm汇编是arm的精简指令集,比x86容易学,程序格式倒是和x86汇编差不多。
    C语言ARM的和x86的差不多,除了对硬件寄存器操作不同,其它语法和流程都一样。
      arm汇编程序每一行是指定arm core执行一条指令,每条指令都是硬件相关。
如:LDR R3, #1 ;用LDR指令将数值1放入R3寄存器准备参与运算
C语言与arm指令无关,只与逻辑运算有关,指定硬件地址的操作才与硬件相关;
      如果用arm编译器来编译,每行可能编译出1到多条arm指令。
如:i++; //变量 i 递增1等效于LDR R3,#1 ;
  用LDR指令将数值1放入R3寄存器准备参与运算ADD R2, R2, R3 ;
  用ADD指令将R2、R3寄存器里的数值相加后放回R2寄存器以上等效汇编的R2、R3寄存器只是为了举例,C语言不像汇编,不需要由程序员指定用哪个寄存器参与运算,编译器编译时会根据程序结构自动判断选择。
  无论是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编译器编译后的结果是机器执行码,很多人因为汇编语言比较难懂及指令相关,所以以为它就是机器语言,其实它仍是人类设计的编写程序的语言,仍需要编译器编译成机器码才能执行,它只是比C语言更接近硬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