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佬如何一键删除所有铺铜

楼主(2022-03-15):
如何一键删除所有铺铜

网友A:
鼠标左键点中铺铜区的任意位置,点击删除键即可。

网友B:
在选择模式下,所有层一起显示,在 display control/edit  中select  选项中只勾选route objects/planes,再框选所有铜皮删除即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择模式下,所有层一起显示,在 display control/edit  中select  选项中只勾选route objects/planes,再框选所有铜皮删除即可完成。

谢谢大佬,明白了,已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左键点中铺铜区的任意位置,点击删除键即可。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