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MOS管玩烧了,谁能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15):
    设计了个简单电路,想实现NE555控制充放电,NE555由24V通过LDO降压成12V,控制24V电源给电容充电与放电,MOS管用的是N+P的芯片,做出来后现象是电容只能充到差不多12V,发现过了NMOS管电压就降为12V,想着跳过NMOS是不是可以充到24V,就从二极管飞线到电容正极那,结果MOS芯片烧毁,PMOS的S脚烧黄了。

网友:
    你栅极驱动都做的不对,你栅极电压只有12V,当然只能到12V

网友:
    这图不对,G极电阻太大

网友:
    飞线只是短路DS而已可能是充电电路过大生火氧化了,确定管子烧毁了?还有想充电到24V似乎不可能因为场效应管毕竟不是机械触点只有极少压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NCE630S 的 Vgs 耐壓只有 +/-20V,如果 NE555-OUT 的電壓會低到 0V,那就要小心了!

网友:
    首先是MOS1,MOS的驱动电压是栅极电压减去源极电压,管子才能开通,栅极接555源极接电容,当电容电压到12V就和栅极很接近了,两者相减小于阈值电压,管子就无法打开,就不能继续充电了,可以考虑555和管子之间接一个隔离驱动。其次将二极管短接到电容,要看下是短接到了原理图中C3左侧引脚还是R1左侧引脚,如果是R1那考虑是不是因为电源通过管子短接到GND过流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