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打开无模命令

楼主(2022-03-15):
pads怎么打开无模命令

网友:
常用的无模式命令是需要你记住的,比如格点是G,查找是S等等,网上都能找到的。
或者你点击菜单栏中的help-modeless commands...
就可以查看常用的无模式命令了,很好记住的,使用几次就完全记住了,无模式命令确实非常方便,一定要多用,对提高工作效率太有帮助了。

网友:
如果要使用G命令,在鼠标没有选择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你直接输入“G”就可以了

网友:
    键盘属于英文输入模式下,直接按命令就可以直接输入进去了

网友:
    英文输入法,直接键盘输入

网友:
    我个人常用AA AD S W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