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子,选得有点小了,现在放不下了,布不了线了。

楼主(2022-03-15):
新手画板子,选得有点小了,现在放不下了,布不了线了。

网友:
画到两块板子上,然后用导线连起来

网友:
直接在keepoutlayer层重新画出一个大一点的就可以了,重新布局,重新布线,或者把线粗设置小一点,看看自动布线可以帮你链接过去吗?不行就放两个焊盘,板子做出来,连接一根线就可以了,再不行就画个多层板。

网友:
    1.如果板框可以变大,那直接改大板框就OK了。

网友:
    2.如果板框不能改了
    2.1封装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