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集成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2-03-15):
 在学习电子的过程中,你是否会有一个疑问电路板是集成电路吗?关于印制电路板(PCB)和集成电路(IC),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有些分不清,其实很容易区分,今天就来理清PCB和集成电路的区别。

  PCB概念:

CB(Printed Circuit Board),又叫印制电路板和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也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载体。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 "印刷 "电路板。

  目前的电路板,主要由线路与图面(Pattern)、介电层(Dielectric)、孔(Through hole / via)、防焊油墨(Solder resistant/Solder Mask)、丝印(Legend /Marking/Silk screen)和表面处理(SuRFace Finish)等组成。

  集成电路概念:

  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其实是一种微型电子器件或者部件。采用一定的工艺,将一个电路中所需要用到的晶体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元件及布线都互连到一起,制作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上,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中,成为一个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其中所有元件在结构上已组成一个整体,是电子元件向着微小型化、低功耗和智能化和高可靠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的重要部件,我们常用“IC”来代表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分类:按功能、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集成电路、数字集成电路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优点:体积小、重量轻、引出线和焊接点少、寿命长、可靠性高和性能好、成本低、便于大规模生产。

  PCB和集成电路有什么关系?

  集成电路一般是指芯片的集成,像主板上的北桥芯片、CPU内部都是叫集成电路,最初是叫集成块的。而PCB是指我们通常看到的电路板,还有在电路板上印刷焊接芯片。

  很简单,集成电路是把一个通用电路集成到一块芯片上,是一个整体,一旦其内部有损坏,那这个芯片也就嗝屁了,但是!PCB是可以自己焊接元件的,坏了还可以换元件,方便得很,大家可以这样记:集成电路(IC)是焊接在PCB线路板上的;而PCB板是集成电路(IC)的载体。

网友:
    PCB是一整个电路板,集成电路是一个小部件或者电子器件

网友A:
    集成电路可以说是pcb电路的一小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可以说是pcb电路的一小部分

不是,两个不一样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