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ESD器件应该遵循什么要求?

楼主(2022-03-15):
选择ESD器件应该遵循什么要求?

网友:
箝制电压不要超过受保护器件的最大承受电压

网友:
低电容值、漏电流尽可能的减少干扰及损耗

网友:
静电保护器件尽量安装在最接近静电输入的地方,远离被保护器件。

网友:
回地的线路尽量的短,静电保护器件与被保护线路之间的距离尽量的短。

网友:
静电保护器件一定接的大地线,不是数字地线。

网友:
尽量避免被保护与未被保护线路并排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