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WIN10情况下AD的pcb不显示网络名称的问题?

楼主(2022-03-15):
    WIN10情况下AD的PCB线和pad都不显示网络名称,试过装AD18和AD19都是一样的情况。网上搜索别人都是说重装系统后解决。
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
两个图片别是win7下AD15和win10下AD19的

网友:
    安装AD10版本的,我用的是AD10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是源文件就是没有保存网络信息,记得有个功能键可以自行添加(会有写错误,需要自己调整)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24-05-05):
    把WORD2016一装,你再试试这个功能就会发现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