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MOS管最大的ID有多大,即最大的漏极电流。

楼主(2022-03-15):
现在的MOS管最大的ID有多大,即最大的漏极电流。

网友:
1、以专业做高压MOS的日本富士(FUJI)来作参照。ID最大100,ID(pulse)最大400。型号是2SK3883-01。
2、以专业做低压高电流的IR品牌作参照。ID在25摄氏度最大的是522,型号IRFS7430-7P。

网友:
我见过最大的irfp4368 350A再大就没必要了 有igbt可以选择 随随便便几千A可靠性也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