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的例化元件和FPGA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2-03-15):
VHDL中的例化元件和FPGA是什么意思呀?它有什么用呀?

网友:
“例化元件”也就是打包的意思,将一段实现特定功能的程序做到一个“例化元件”里,并设置输入输出引脚,以后要实现这个功能可以直接引用就行了,只需把输入输出引脚连接上。
至于FPGA是什么意思,它的英文是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是“现场可编程门矩阵”的意思,要弄懂它的功能,还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器件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e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两者都是可编程的逻辑器件,差别在于CPLD是epprom型的,就是断电过后程序还存储在芯片里,而FPGA是ram型的,断电后程序就不在了,另外一点就是,CPLD总共可以重复读写一百多次,也就是反复写入程序一百多次后芯片就报废了,而FPGA可以反复读写十万次以上。

网友:
想看看大神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