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普通微型计算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3-15):
    单片机与普通微型计算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
    结构不同。单片机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等功能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是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而微型计算机是由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体积较小的电子计算机。它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配以内存储器及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和相应的辅助电路而构成的裸机。

网友:
    特性不同。单片机的体积比较小,内部芯片作为计算机系统,其结构简单,但是功能完善,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可以模块化应用,有着较高的集成度,可靠性比较强。而微型计算机体积小.灵活性大.价格便宜.使用方便。把微型计算机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即构成单片微型计算机。

网友:
    应用不同。单片机主要用于自动化办公.机电一体化.尖端武器和国防军事领域.航空航天领域.汽车电子设备.医用设备领域.商业营销设备.计算机通讯.家电领域.日常生活和实时控制领域等。而微型计算机主要用于机械制造技术,信息处理.加工.传输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伺服驱动技术,传感器技术,软件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