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了解和选择电子元器件型号?

楼主(2022-03-15):
    如何快速了解和选择电子元器件型号?

网友:
    元件选型的经验靠多年积累,没有速成。
    建议手边备几本元件手册,没事常对照实际图纸、电路看看。
    如果是设计,需要选型号,有个懒方法可以参考:了解市场,同样的功能下,销量最大、货源充足、家家都卖的基本上就是应该选的。

网友:
    电子行业常用的元件:
整流二极管:1N4001~4007
检波二极管:1N4148
三极管:9011、9012、9013、9014、9016、9018(小功率)
    稳压IC:7805、7812、7905、7912
    运放IC:LM324、LM386、(比较器LM339)、TD2822
    功放IC:TDA2002、2030
时基IC:555、556
    数字IC:4001、4011、40106、4066、4017、4060
    太多了,自己多用心吧,熟记常用型号的性能参数。
这样选择时候才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