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多通道复用问题

楼主(2022-03-15):
如图,altium designer多通道复用问题,同一元器件同时输入、输出若干信号,端口如何设置,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这是几个输入复用呢?还是输出复用呢

网友:
    同时输入输出?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呢,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几个输入复用呢?还是输出复用呢

输入输出都要复用,8个为一组,接在同一个I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