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铜皮怎么不自动避让机械安装孔啊?

楼主(2022-03-15):
(图片)

网友A:
Shape->Manual Void->Element,选中静态铜皮后,单击右键,选择Void all即可。

网友(2022-04-14):
铺动态铜才可以自动避让,动态铜也不避让,就看看层有没有被设成了负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ape->Manual Void->Element,选中静态铜皮后,单击右键,选择Void all即可。

这个是不是要把PIN赋予热焊盘跟反焊盘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