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form按键里如何正常显示中文(已经转为ASCII)

楼主(2022-03-15):
    请问各位,skill 的form里,如果按键上的字想正常显示中文,应该怎么做。
    我现在了解是需要把汉字转换成对应的8进制ASCII码,我提前做好了转换
    比如下面我把“开始”转换为“\277\252\312\274”,希望在form的按钮上看到开始,但实际看到的是\277\252\312\274
    请问应该怎么修改,谢谢。
    1. FIELD PCB
    2. FLOC 5 4
    3. FGROUP "SELECTION"
    4. MENUBUTTON "\277\252\312\274" 4 4
    5. ENDFIELD

网友A:
    CString chinese; // 把ASCII字符串强制转成WCHAR类型即可把对应的ASCII字符转成中文 WCHAR *wch = (WCHAR *)ascii; int len = wcslen(wch); for(int i=0; i<len; i++){ chinese.AppendChar(wch); }
    在这里顺便说说中文转ASCII的方法,其实也挺简单的,这个我也是突然间发现有这么简单的方法:

    LPCWSTR chinese = _T("哈哈哈,搞掂了"); char *ascii = (char *)chine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tring chinese; // 把ASCII字符串强制转成WCHAR类型即可把对应的ASCII字符转成中文 WCHAR *wch = (WCHAR  ...

    怎么老有这种复制粘贴 答非所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直接提前写好的form,直接输入中文  即可。。

    直接写中文,form里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C:
    用notepad++打开设置form的编码为ANSI,然后引号内直接输入中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otepad++打开设置form的编码为ANSI,然后引号内直接输入中文即可

    这个方法有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有效,谢谢。

    不客气,如果你用的是sublime,也可以安装一个ConvertToUTF8,然后使用新的菜单Set File to GBK也可以使用。

网友:
    MENUBUTTON "\277\252\312\274" 4 4 改成MENUBUTTON \"\277\252\312\274\" 4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