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B editor做单颗BGA封装设计,底层的BALL是用向导制作封装吗

楼主(2022-03-15):
    用PCB editor软件做单颗BGA封装设计,底层的BALL是用向导制作封装吗?按照向导的方法,导进去在TOP层,要怎么放到BOTTOM层?除了向导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你把器件导进PCB,右键进入器件的设置里面,把TOP变为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器件导进PCB,右键进入器件的设置里面,把TOP变为BOTTOM

右键镜像吗?镜像可以放到BOTTOM层,但是就需要在做向导封装的时候先镜像下,这样再镜像到BOTTOM层才对。
    而且镜像后的文字也镜像了,不方便看,有没有办法把文字以各自为中心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