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下装16.6软件下,查看元件属性显示不全,有哪位大师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2022-03-16):
上图中少很多内容了

网友A:
电脑系统的问题比较大,
我以前也遇到过
重装了好几遍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系统的问题比较大,
我以前也遇到过
重装了好几遍才好的

你装的什么系统了 WIN7 还是Win 10

网友B:
你看下capture 启动时ini 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capture 启动时ini 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已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