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I的特点及对策--传导部分

楼主(2022-03-16):
    开关电源EMI的特点及对策--传导部分

对于20--30MHZ
1、对于一类产品可以采用调整对地Y2电容量或改变Y2电容位置;
2、调整一二次侧间的Y1 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3、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4、改变PCB LAYOUT;
    5、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6、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RC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7、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磁珠;
    8、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9、可以用增大MOS 驱动电阻。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就用屏蔽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