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程序移植,仿真出错,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22-03-16):
求助!!用15系列单片机程移植到51中并且改了引脚地址做仿真出不了效果。。各个芯片的引脚功能也需要帮下忙~~

网友:
STC15系列是1T单片机,比普通12T的51单片机快了许多,如果没有用到STC15的增加功能的话,只要把驱动外部器件的时序调整一下,程序就可以通用。

网友:
撇开程序芯片选择问题,这个仿真图依然存在好多处要修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