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C输入引脚需要串联电阻吗?为何呢?

楼主(2022-03-16):
    像下图所示的电路,R1的作用是什么呢? IC输出一个电流,给mcu,转换成电压,被MCU识别,

    我想问这个MCU得AD输入引脚是高阻态状态吗?有很大的内阻,相当于断路?

    那为啥还要加R1呢?本身就有很大内部电阻了,为啥还需要串联一个电阻呢

网友:
    串联这么个电阻,对AD输入引脚有保护作用:万一输入信号过高超出允许范围呢?
    不过,该电阻会分掉一部分输入电压,所以电阻数值不能太大。该电阻允许多大数值,手册中会有说明。

网友:
    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如果右侧有对地电容还可以起到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