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中对期间参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2-03-16):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cadence中用spectre仿基准源时对pnp管的发射结面积的设置有点疑问:要设置两个管子的发射结面积不一样是应该在multiplier一栏中设置相关比例还是应该在device area一栏里设置?

网友:
    设置multiplier值,即m的个数

网友:
    不仅仅是参数设置,
    还包括版图设计。
为了保证匹配,应该在版图上把1:N的两个PNP管画成1个单位管和N个单位管。
    如果不是这么画的,填在Multiplier上也没有意义。

网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 mark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