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型号和参数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2-03-16):
    电子元器件型号和参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型号和规格一般相提并论,规格是外形大小等,型号相当于一个人的名字,型号就是器件的名字,每个器件的型号都不同。
    参数是性格特征,比如额定负载,基本功能,机械寿命等等都属于参数范畴,相当于人的性格爱好。

网友:
    型号只是为了更好的区分,但是具体使用要求方面都会涉及到参数了

网友:
    型号只是为了方便你查询的一个名称,
参数就比较具体了,也更详细,有时元器件的型号会涉及主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