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额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3-16):
最近买了个电机控制模块,上面写的额定电压40V,意思是1.工作电压不高于40V就可以正常工作;

2.工作电压稳定在40V左右才能正常工作;
3.工作电压取约1.5的安全系数之后等于40V,也就是工作电压大概为26V才能正常工作。
    请问是以上哪个意思呢?
    如果是第三个意思,和
这里的VDDS=75V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额定电压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么

网友:
额定电压不就是正常工作的电压,高了低了都可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