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车载12V直流转0~48V的可调交流输出电压?

楼主(2022-03-16):
怎样实现车载12V直流转0~48V的可调交流输出电压?

网友:
原电路图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
直流变交流需要提出总功率需量的数值,线路还是很多的。

网友:
交流电需要确定频率值。

网友:
选一个脉宽调控的开关电源芯片+一个开关管(MOS管)+1个变压器,画一个可调的开关电源升压电路。

网友:
可以考虑两级电路,先通过boost升压,再把升压过后的直流逆变为交流,通过调整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