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通信的 射频无源产品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22-03-16):
国人通信的 射频无源产品是怎么一回事?都有哪几种?

网友:
双工器由一个接收端滤波器和一个发射端滤波器组成,实现收发共用,并且能够减少收发过程中的一根天线,降低整个基站的成本。

网友:
滤波器是移动通信设备中对射频信号具有频率选择性的器件,主要用于滤除接收或发射通道的干扰和杂波。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