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 安装有问题,提示xcopy could not copy needed defaultfiles

楼主(2022-03-16):
pads 9.2 安装脚本50%的时候突然弹出来xcopy could not copy needed defaultfiles  sdd_home\standard\default ,这样的问题,然后就取消安装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

网友:
安装PADS 9.3和PADS 9.5 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PADS2007 能成功安装。

网友:
我的9.3 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查了查,人家说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