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9 在机械层的尺寸注释干涉报错

楼主(2022-03-16):
各位大佬们,我在AD中创建元器件时,把尺寸注释等CAD导入的信息放到了机械层,但在PCB上会报元器件间距错误。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忽略机械层的干涉检测规则呢?我不想完全排除这个器件或停用全局的元器件间距检查,只想排除注释所在层,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离器件或者接口的外形尺寸稍微远一点
不然安装不了
外形就哪一点,用眼一看就可以

网友A:
    单独建元器件规则

网友B:
    不知道19版有没有这个选项,你再建立封装时,ctrl+D弹出视图配置,在机械层右击增加机械层,弹出我这个,然后layer type可以选择Dimensions,然后这一层专门就是标注层。不会影响你后续画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19版有没有这个选项,你再建立封装时,ctrl+D弹出视图配置,在机械层右击增加机械层,弹出我这个,然 ...

    我试了一下,在尺寸层导入机械结构也报错了。。。我换个版本软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建元器件规则

请问应该用什么语句啊,我不太熟悉Query语句,例如如何排除某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