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才能实现zigbee与手机进行无线通信?

楼主(2022-03-16):
要如何才能实现zigbee与手机进行无线通信?

网友:
虽然大家用的都是2.4G的频段 但底层协议是不同的啊。就像你不能用蓝牙连wifi 。 如果要和手机通讯需要你采用的zigbee模块具备蓝牙、wifi、GPRS接口才可能与手机通讯的。

网友:
可不可以利用串口和MCU把zigbee收到来自节点的数据转换再传给蓝牙呢,然后再传给手机。

网友:
可以用openwrt系统将网络命令通过串口传给ZigBee协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