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管通断控制

楼主(2022-03-16):
mos开关管通断控制mos开关管如何通过G极控制其通断呢?
好多都说是降低G极电压,可是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效果,有知道怎么做的嘛?

网友:
N沟道的MOS管子,G电压越高SD导通越好,电流越大;P沟道的,G电压越低导通越好,电流越大。P沟道S接高电位D接低电位,N沟道相反。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