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打开protel 的PCB文件

楼主(2022-03-16):
如何在allegro中打开protel 的PCB文件

网友:
1.我所用软件Ad6.8(Altium Desigener6.8) 和Spb16.0
2.在Ad6.8里打开一个PCB图后点文件- 另存为-Protel Pcb 2.8 ASCII 文件
3.点开始--所有程序---Cadence Spb16.0----Layout Plus 启动ORCAD16.0
4.在Orcad16.0点File---Import---Protel Pcb打开的对话框里的Input Protel Pcb后面点Browse找到刚才在Protel里输出的文件点确定就会在你输出Protel Pcb 2.8 Ascll 的文件目录下生成一个相应MAX文件
5.启动SPB16.0 PCB Editor
点File---Import----Orcad Layout---找到刚才MAX文件最后点Translate就OK了

网友:
一楼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