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rm-linux-gcc编译hello.c后,怎样执行a.out?

楼主(2022-03-16):
在用ARM-linux-gcc编译hello.c后,怎样执行a.out?
我用$./a.out
出现bash: ./a.out: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是为什么呢?
还有hello.cc用什么编译啊?是arm-linux-g++么?

网友:
把你编译命令贴出来。还是那句话,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这个编译方法的。

网友:
用arm-linux-gcc编译的要在arm平台的linux运行的.
你应该是在PC机上运行.那是X86平台的.要用gcc编译
./a.out: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
就是说不能运行的二进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