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与layout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3-16):
pads logic与layout有什么区别吗1 b" h9 o" p7 {2 B" _

网友:
LOGIC是在原理上将元器件进行逻辑上的联络起来,只供分析电气原理之用。而PCB就是将电气线路在一块模拟的线路板上用线路“铜皮”连接起来,你所要做的事就是将这些铜皮尽可能的电脑上按一定的布线规则走通。最后将你画的PCB板拿到线路板厂,按你的电脑布线资料生产出来。最终在你的线路板上焊接上元器件,使之完成某种功能,如解码,高频接收,放大,电源等等。

网友:
LOGIC画原理图,LAYOUT画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