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做的信号处理电路,改变输入,为什么输出不变呢?

楼主(2022-03-16):
当输入WATER_RIN1小于220mv时,输出WATER_RIN1_MID一直在140mv左右。请帮忙看一下,哪个地方处理的不合适

网友:
第一个运放的输出接入到第二个运放的正向端,是不是应该也接入反向端

网友:
单电源供电运放输出并不是理想的0到Vcc,当输出饱和到0的时候实际上最低线是运放输出级下方一个晶体管的导通压降,通常就是100多毫伏

网友:
    学习运放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