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无线信号穿墙较好?

楼主(2022-03-16):
什么无线信号穿墙较好?0 p& ^7 H5 y2 E

网友:
    毫无疑问 波长越短 穿透能力越强

网友:
    应该是波长越长穿透力越强,wifi 是2.4g的信号波长很短 一般穿2堵墙就不错了,而fm收音机是100兆赫的在地下室都能收到,波长再长一点的是以前打仗的时候用的电台信号穿过几个国家都没问题

网友:
    wifi蓝牙2.4G都在2G赫兹附近,容量是够大,但是功率做大很不好(1是不太容易,2是微波波段的信号(中型微波雷达能煮泡面←_←,为了下一代,不建议接触大功率微波,),,),,,,

网友:
    波长越短穿透能力越强,譬伽马射线,但是波长越长传播距离越远因为绕射能力越强,其实就是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