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安装vx2.11问题

楼主(2022-03-16):
请教下各位大佬,安装完找不到Dashboard怎么办,文件位置里没有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脑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
再装2遍,还不行的话
电脑软件的概率就很大

网友A:
    哪里有资源可以下载?放出来试试?

网友:
    直接用软件也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资源可以下载?放出来试试?

    就在论坛里的

网友(2022-06-21):
    我装了2.11版本,可以用。但是里面菜单没看到dashboard 。 原理图和layout选项是单独的。